[宏碁]
acer G236HL 暗屏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3-07):
acer G236HL 接到手的时候插上19V电源,指示器一切正常,就是屏幕没有显示出来,侧面一看是可以隐隐约约看的到图像,只是没背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断定故障是:暗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屏是LED的 。LED暗屏维修,先判断是升压模块的问题,还是LED灯条的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,拿出通用升压条来点LED灯条,一切正常,看来问题出在升压模块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,检查升压模块中的二极管,电容,一切正常,难道要改装升压条,但是原装液晶不好改升压条,因为很难找位置放进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3,查看升压模块的控制芯片 EUP2589  1脚Vin 19V  3脚  VCC 3.3V左右,都正常,最后测到5脚 EN 为0V ,感觉 不对,这个如果是使能脚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话应该是高电平才对的。跑线路,有一个三极管控制的,控制脚电压是高电平,应该是低电平才对的,经过跑线路控制脚经过一个电阻接到主控芯片的第一个脚。因为本来是断线的,所以跑线路花了点时间,在DVI接头下面断开的,要把DVI头拆下来再知道原来跑到主控芯片的第一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后结果:飞线搞定!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,值得学习了 ,清楚可以

网友A:
技术不错 省掉一个买板钱 66666666

网友:
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,正在学习高压板维修

网友B:
直接从屏电压飞一个5v不就快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从屏电压飞一个5v不就快一点

我也有想过,怕就是会不同步,会白屏一会才有信号,居然找到问题,就跑一跑线路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术不错 省掉一个买板钱 66666666

一般我尽量修好都修好,买板的话成本高了,赚不到什么钱。

网友:
虽然麻烦一些,但这样修来没有什么返修,可以。

网友C:
在接口下面断了线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(2019-05-02):
引用 网友C:
在接口下面断了线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在DVI接口下面的断的,是进水导致的……腐蚀掉了

网友D:
可以用通用升压板改。。。一样用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用通用升压板改。。。一样用。。。

是可以的,但这台原装的液晶显示器,空间超薄的,很难找到位置把通用升压板放进去。

网友(2019-08-09):
666,液晶电视主板工作原理一直都是一知半解,基本都是改各种万能通用板。惭愧啊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,值得学习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换板 因为不会修

网友E(2019-09-09):
像这种led灯排线10个引脚的改4个脚的通用升压板怎么接线?

网友:
恒流板导致的没有开启信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像这种led灯排线10个引脚的改4个脚的通用升压板怎么接线?

你指的是接LED灯那排线吗,你看看是怎么个形式    -3+4-3     -4+2-4  -2+2-2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指的是接LED灯那排线吗,你看看是怎么个形式    -3+4-3     -4+2-4  -2+2-2

是主板接led的排线。-3+4-3     -4+2-4  -2+2-2,这些数字是每个排线引脚的电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