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216-1不触发

楼主(2019-03-07):
版号14216-1       3.3v出来后,后级倒灌了个3.7v导致待机芯片保护,断开后级正常能出3.3v,现查到是pch 的vccsus3_3输出了这个3.7v,且断开5v后级之后vccsus3_3也没有3.7V了,我记得hm6X系列的有一个v5ref处的电路有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,但4代单U不知道有没有这个v5ref,如果有改叫什么了,我搜v5ref搜不到

网友:
这个有短路导致的吧

网友:
找5V到桥的相关电路不就能搜索到吗?如果没有图纸的话问题就很难修了,能常有两种情况,一是桥有5V电压进去,桥坏了电压串到3V电路了,二是有电源芯片用到5V和3V然后芯片坏了后串压了。好好找一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