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FI故障]
苹果6SP 无wifi另类维修

楼主(2019-03-07):
无Wi-Fi 灰色打不开 蓝牙序列号有 测量需要电压都有 只能拆下 更换一个Wi-Fi 进系统还是一样 Wi-Fi 序列号没有 ,测量组织都基本上正常 无思路了, 因为摔的机器 后面仔细测量Wi-Fi 49。50 脚 对应的电容,另外一端 发现问题 一个300多组织 另外一个没有组织 可以判断 CPU下面掉了

网友:
后来咋修的呢?

网友:
搬完之后无Wi-Fi 重新做CPU好了

网友:
能重做CPU的手工都不错,

网友:
是用原来主板做的cpu还是搬了板底

网友:
肯定搬板呀 原来摔的太厉害 就算可以用 不稳定了

网友:
好了就好。维修机器要求的就是心静,有思路的去维修

网友:
楼主有思路,不错,我也没有耐心,不想怎么弄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搬完搬CPU有脚空焊了 重做好了吗

网友:
打组织能修好百分之80机器,楼主有思路,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