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代进水机,能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9-03-07):
换了电源ic能开机但不显示,座子阻值正常,显示电源跟背光升压阻值也正常,5.7v 与1.8v都有,就是没有显示,大神指点下
不显示

网友:
求各路大神帮忙

网友:
四组cpu总线看了没,确定是cpu问题还是显示部分问题,不知道说的对不对

网友:
压着CPU看有没有显示!下次注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要换电源IC,比如:进水/重摔/无缘无故!这样别人才能更好的帮你锁定故障点!

网友:
换lcm测试没有?复位信号有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