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5-471待机几秒消失不稳定维修

楼主(2019-03-07):
示波器测3v待机后端几秒慢慢平稳升高然后消失。换3.5v电容后正常。开机正常。
但是你想会有这么容易吗,不,第二天再试又不行了,加热一下芯片又好了,51225待机芯片,把管子换完周边反馈电路查一下,都很正常,查芯片条件正常,没办法订了个芯片。几天后,换上后彻底不出待机。奇了怪了,一不小心找到个料板上有51225换上后和原来一样。。

测量3.5v对地阻值发现5v对地110欧比3v还低。有待机时看表0.08a比较高怀疑后级短路。实在没得办法短路比较轻微。于是5v烧鸡,烧了好久才摸到pu4产生1.05vd的芯片比较热找了个代换的,换上后待机正常,开机0.3掉电

怎么就这样了呢,按时序查。内存1.35没出来。查条件正常换一个,好了开机一路良机。第二天都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   买芯片要找到好卖家才行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