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驱动板关键测试点详解

楼主(2019-03-07):
液晶屏驱动板(逻辑板)损坏后常见的故障有黑屏、白屏、灰屏、噪波点、负像、 竖带、图像太亮或太暗等。
在实际检修中,因时序控制芯片内部灌有程序,加之这类芯片购买难且不易更换,一般情况下对此电路不做元件级维修,对该板检查的重点主要是TFT偏压电路以及伽玛校正电路,其关键测试点如下:

一、正常的供电电压
逻辑板的供电电压(俗称上屏电压)常见有+3.3V、+5V、+12V, 少数机为18V,这一电压来自信号板,与一只保险电阻或贴片保险相连。只有该电压正常,逻辑板才能正常工作。逻辑板供电电压的测试点一般有一保险电阻相连。

二、正确的LVDS信号
检修时一般可通过测量逻辑板LVDS信号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来大致判断有无LVDS信号,正常值约在1V左右,当然具备示波器的、测试波形就更容易判断信号的有无以及畸变等信息。

三、正确的VGH、VGL、VDD、VDA(或VCC)电压
不同型号的逻辑板的VGH、VGL、VDD、VDA电压值各不相同,其中,VGH电压通常在18V-27V之间,VGL电压通常在负5.3V-6.3之间,VDD电压一般在15V左右,VDA或VCC电压一般为3.3V。多数逻辑板均标有上述四个电压测试点。VDD、或VCC电压可能有多个值,一般通过测量TFT偏压电路外围电感或稳压块脚电压来判断。

四、正确的液晶屏信号格式选择电压
LVDS信号格式有VESA格式和JEIDA格式两种。一半靠近LVDS插座会有2只选择LVDS格式的电阻,平根据屏的要求来选择其阻值,使格式选择端口的电压与屏对应。一般由0V、3.3V、5V、和12V几种。

五、正确的幁频选择电压
检修中注意部分液晶屏(如 奇美屏)设有幁频选择端口,以选择液屏的显示频率是50HZ或是60HZ,以适应输入信号的幁频。如果该端口的选择电压错误、屏的显示频率和输入信号的幁频不相同,会出现无显示的故障,请注意。

附加:在检修中还要注意程序是否正确,也就是大家说的(屏参)数据是否与所用屏对应

网友:
可以好好学习,平时也是先测试电源电压,正常,再测试控制信号,再测试输出,我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