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教一下各位做cpu的温度

楼主(2019-03-07):
闲来没事练手,用的868d
300度25秒左右吹下小原件然后330吹a8,结果吹了两分钟左右吧,上盖明显都分离了,但是下层还是翘不起来
然后换350度,结果还是上层碰一下就下来了,下层翘起来锡点还有很多没有融化,
请教一下各位都是用多少温度多少时间下刀啊,每次都是上盖都自己离了,下层还是没融

网友:
CPU这样的高难度表示还没有动过手,楼主真勤快!

网友A:
问好再动手吧  再吹几次就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好再动手吧  再吹几次就废了

用的废板子练得,关键是上层都开了,下层还是翘不起来

网友:
除胶,380度,开个40到50风,下焊油,吹到大约30到35秒左右看见冒泡泡在等个3到5秒左右然后轻轻下刀,切入以后枪随刀走,每走一下可以可以轻轻向上翘一下,直至分离好

网友:
论坛正是个大家庭,有学不玩的东西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析问题,值得学习,大家共同进步

网友:
根据风枪来

网友:
这个主要靠经验了 每个人手法不一样 风枪不一样 还有工具不一样等等因素 一般情况上盖都下了, 下面应该小问题了

网友B:
别管上盖就行了

网友:
下面用加热台  这有更稳

网友:
360度100风速,用的861风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别管上盖就行了

亲 你之前帖子上有个 机器型号:DELL Vostro 15-3559
主板板号:AAL15 LA-D071P  REV:1.0(A00)

机器修亮了之后,发现亮机特别的慢,不仅开机慢而且进BIOS系统、WINDOWS系统也慢
总之,什么都慢   最后是散热引起的吗  我今天也遇到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没有一定的。

网友:
风枪的温度要看风速还要看架子 你是用什么架子也有关系

网友(2019-04-19):
320旋转风,我把a8吹爆,你350竟然没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亲 你之前帖子上有个 机器型号:DELL Vostro 15-3559
主板板号:AAL15 LA-D071P  REV:1.0(A00)

忘记 了 现在在修手机 半年没碰笔记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