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联想LS2033WD 屏LTM200KT12--板号492A01AG1300R08数-联想LS2033WD

楼主(2019-03-07):
联想LS2033WD

网友A(2019-04-10):
有一片号一致,下载刷了不亮。楼主是在线读的程序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一片号一致,下载刷了不亮。楼主是在线读的程序吗?

有可能是存储芯片的问题,换一个芯片再刷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是存储芯片的问题,换一个芯片再刷机

单位的显示器,有同型号的,拆了好的拷贝出来再刷就OK了。BIOS芯片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