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5 触摸板不好用奇葩问题

楼主(2019-03-07):
Z475 触摸板不好用奇葩问题  机器触摸板 时好用  时不好用 大多是不好用    还有时候卡win7 LOGO  解决办法  刷这个 BIOS 解决

z475 触摸板 不好用 bios.rar

网友:
刷bios能改变触摸板的配置是吧

网友:
最后刷程序解决,如果是我一般是先换触摸板试试才会考虑其他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