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8P 无基带 pp_1v2_LDO2_E 短路 有方法修复吗

楼主(2019-03-07):
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415562331\QQ\WinTemp\RichOle\8O}G9(3_48ZQQNA1~4Q{7LS.png  pp_1v2_LDO2_E 短路  是基带内部短路,有修复的方法吗

网友A:
拆芯片呀 替换芯片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没有的解决,退还

网友B:
拆下基带CPU要是不短了,这主板就没有救了,可以试电击法,要是拆基带还短就好办了

网友:
只要不是基带造成的短路都好办!

网友:
只要不是基带CPU短路就有的救。,,,,,

网友:
基带CPU 拆下 不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芯片呀 替换芯片就可以解决

基带CPU 内部短路

网友:
8代这个问题 还没普遍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会不会不板层短路,拆下芯片量下看看

网友:
每天多看看贴,留个记号备用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不板层短路,拆下芯片量下看看

板底没有问题的,我测量过了  基带CPU 上有一路短路

网友:
分析很到位i ,技术真好,学习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下基带CPU要是不短了,这主板就没有救了,可以试电击法,要是拆基带还短就好办了

基带1.0处供电短裤不是电源,电击法怎么操作赐教一番好吗wx53692717

网友(2019-06-17):
拆了看看还短不 不短就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