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Pro a1502 15款装windows暗屏

楼主(2019-03-07):
一台a1502,在苹果系统里 运行正常,一点问题都没有,客户想装个win10,所以都准备好以后,重启开始安装,windows窗口闪一下就没有了,仔细一看是暗屏了,换了版本也不行,最后打着手机背光也能装好,一直到把驱动都装好,始终是暗屏的,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,是我哪里装的不对,可否指点一二谢谢。顺便说一下这台机器进U盘pe也是一样暗屏

网友:
查屏接口供电和频线信号

网友A:
换一个版本win 10,或者驱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版本win 10,或者驱动问题

还是先怀疑驱动。系统吧,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硬件的信号出来没有hpd信号

网友:
这个屏淘宝买两千左右吧,不是随便换的

网友:
我也有遇到装WINDOS系统就屏暗,有高手能指点下吗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问题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

网友B:
说换屏的哪位,可真T娘的是个人才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装

网友:
试试  安装版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打BOOTCaMP    驱动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 搞不定  拿到正宗 的苹果专卖店  给他们搞   还不当着我面搞   让我等了两个小时候    我去过拿的时候  就搞定了  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得

网友:
屏线松了通病!!!!!!!!!!!!!!!!

网友C:
你按键盘上的调节亮度调亮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按键盘上的调节亮度调亮看看行不行

试过了,不行

网友D:
用bootcamp装不要用pe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换屏的哪位,可真T娘的是个人才

哈哈,不过真有这个可能性,我的A1466就这个问题,屏本身问题,苹果系统好用,装windows就不行,换屏,解决

网友:
坐等答案换一个版本win 10,或者驱动问题

网友:
应该还是系统 问题 哦

网友:
遇到很多  安装显卡驱动就黑屏的问题

网友:
查屏接口供电和频线信号查屏接口供电和频线信号

网友:
老板  碰巧机器坏了  苹果装WINDOWS  热量增加  易坏。你装回 MAC  交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bootcamp装不要用pe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都试过了不行

网友:
估计还是版本问题吧 在苹果系统正常一般没问题的 不要把问题搞大了

网友:
苹果系统下会不会暗屏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