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老主板TF570 SLI A2+开机后VGA错误

楼主(2019-03-07):
型号:TF570 SLI A2+
外观如下图:

开机后貌似能正常进系统,但是显示器没有显示。
左下角有两个LED诊断灯,开机后LED2灯常亮,LED1暗。按照主板的说明,是VGA错误。

偶尔开机后有一瞬间显示器有个显示画面(貌似是映泰的logo),但是一闪而过,然后还是无任何显示。
刷过BIOS,应该不是BIOS的原因。刚拿到手的时候还刷过最新版BIOS,后来放置久了发现没法正常使用了。
主板电池以前发现漏电,所以有一个二极管取下了,所以电池没法给BIOS芯片供电,但是接电源之后BIOS芯片的供电是正常的,应该没有关系吧?
不过对这个拆掉的二极管(D15)有点疑问:按照主板上的标示,这个二极管(D15)是从左向右的,但是连接BIOS芯片供电端却在该二极管左端,那么电池如何给BIOS芯片供电呢?如果二极管D15是从的,那么和二极管D16的功能重复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
有没有修过类似的啊?求个维修思路和经验。谢谢啊!

网友:
二极管的电路如下图:

网友:
AMD的主板 那就可能跟这个COMS电路有关系了 必须要用的 电池是给桥内部的COMS模块供电 而不是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