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ENVY4-1008tx大写灯闪三下无显

楼主(2019-03-07):
惠普ENVY4-1008tx大写灯闪三下无显  LA-8661P 刷BIOS无效 换显卡后 开机3 次后  故障重现  不显的时候  CPU跑马了  忘修到过一样故障的大神指点下

网友A:
看看lid_sw信号是不是高电平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样求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lid_sw信号是不是高电平

机器都已经触发哦   这个休眠信号出问题的话  还能触发  跑U吗

网友:
没碰到过这种       换了显卡好了一会       能改集显么

网友:
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  很少有这样的问题

网友B:
外接看看是不是正常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看看是不是正常!!!!!!!!!!

不正常  看电流跳变和内存示波器波形   应该是不过显卡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周边电路的问题 加热后暂时性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