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 CPU供电偏低 快速维修

楼主(2019-03-07):
P8H61 CPU供电偏低 可能是通病

测量前面 总线供电 SA供电  PLL 1.8v 都正常

准备开点位测量电源芯片条件 发现芯片旁边有小8脚芯片 UP6262 果断拆之 CPU供电恢复正常 跑码OK

网友:
6262是给什么供电的????????????

网友:
估计是I2C电压IC吗,不知道了,现在的电压控制都是片内

网友:
不知道是外挂测量电压再发往电压IC的没

网友:
这个拆掉的是超频用的吧
不安装没事吗?

网友:
有时候拆了电压还是低,真没头绪了。

网友:
超频芯片损坏导致电压输出低,,,

网友:
这个拆掉没有影响吗?

网友:
给大家上个截图,SMBCLK--SMBDATA应该有电压不对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电压调节芯片。超频芯片。华硕的老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