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功放上这个绿色园饼一样的电容是什么电容?

楼主(2019-03-07):
求助,功放上这个绿色园饼一样的电容是什么电容?用什么代替

网友A:
Y电容,消除电网低频干扰,吸收干扰杂波的,直流耐压400以上,交流最少耐压要250,大多数是275耐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Y电容,消除电网低频干扰,吸收干扰杂波的,直流耐压400以上,交流最少耐压要250,大多数是275耐压的

是环牛过来的,那用普通的y电容代替可以吗?原来的上面也没有数字标识

网友B:
热敏电阻。mf系列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,这个就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

网友:
我看也是热敏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热敏电阻。mf系列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。

应该是热敏电阻,很多电源板上有这个,找不到就直接短接。

网友:
这个是热敏电阻不是电容

网友C:
这个是热敏电阻不是电容
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热敏电阻不是电容
是这样的

电路板上标示是电容的,我之前也以为是热敏电阻,因为很像。后面标示无极电容,正面标示2pt100

网友:
图反面,,,,各位帮看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图正面,正面正面正面正面。正面正面

网友:
元件,它不像Y电容那样扁平,是厚厚的圆饼,触点分别在两面,有点像水泥,没标数值

网友:
若是并联主回路中是电容,串联则是热敏电阻。

网友B:
说白了,拆掉它还有电压输出是电容,无输出是电阻。

网友:
并联在电源中就是压敏电阻或Y电容,串联在电源中就是热敏电阻。

网友:
电源软启动缓冲
同意楼上的观点,这个就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

网友:
这个就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白了,拆掉它还有电压输出是电容,无输出是电阻。

一点就灵,一点就灵,一点就灵,

网友:
分析电路后,确认为电阻,而且应该是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,

这板子连压敏电阻也省了,用X电容2C153顶替压敏电阻,奇葩了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