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宏基ACER-E1-471G换显示屏,不开机

楼主(2019-03-08):
客户拿过来的宏基ACER-E1-471G换显示屏,过来的时候呢是屏幕是爆了的,所以我也就没开机测试(后面发现开不了机后问客人多久没用过,他说拿过来前还是能用的,屏幕爆了之后 虽然花了,但是还是能放歌的)后来从x宝拿了块屏幕回来换上,发现不能开机,插上充电器,充电器直接灭灯,自我保护,问题有点大了,主板问题......客人都说了之前是可以用的,我就姑且先信着(或许事实是如此),想着看看自己能不能搞定。然后 拆机 拿出主板发现mos管PQ30短路,(没有笔记本主板维修经验,全靠眼睛看),因为我看到PQ30下面憋出来一颗锡珠,然后板上面这么一测,再拆下来一测果断短路了。

然后呢,找到了块其他板子上的,刚好一模一样,装上

以为秒杀的,装上去后,充电器还是一样跟非诚勿扰的美女一样,灭灯。一摸PQ30发烫严重,测量了下,没烧

然后论坛找图纸,稍微提一下论坛的《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》水印太大,把图纸遮住了,只能找论坛里前辈们发的图纸
发现PR164的后面部分短路了

到了这里就查不下去了,连着好多东西,还发现拿掉CPU就不短路480多欧姆的阻值,装上cpu就18欧姆短路,请各位大佬指点

网友A:
你这是公共点短路了,cpu那边本来阻值就是低的,你应该是换屏没去电池

网友B:
测CPU供电IC及上下管。上下管最少穿了一路。

网友C:
接CPU阻值好像正常,是不是别的地方有吗题

网友D:
先量一下cpu座后面的钽电容有惊喜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公共点短路了,cpu那边本来阻值就是低的,你应该是换屏没去电池

是的呢,我也只想到了这个问题,但是奈何对电脑电路一脸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CPU供电IC及上下管。上下管最少穿了一路。

看来得多学习一门技术,这电脑的专业名词完全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量一下cpu座后面的钽电容有惊喜哦

真的也短路,只有26欧姆,这是什么情况?不过是插着cpu的 ,上面那位大兄弟说这是正常的阻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CPU阻值好像正常,是不是别的地方有吗题

嗯 我印象中cpu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呢,我也只想到了这个问题,但是奈何对电脑电路一脸懵

下次记得去电池换屏,特别像现在的新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