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0 不触发

楼主(2019-03-08):
机器是同行拿来 已拆开后盖。目测主板无维修 测试无短路 ,插电源 3 5V电压正常, 开关信号有3.3V ,论坛里说开关板有问题 我拔了后用镊子也是一样无触发动作。电流不变。。。现在求助这个主板BIOS
不触发

网友:
查查桥的待机条件rtc啥的

网友:
s400的BIOS论坛上多的是,最好还是对着时序来修

网友:
论坛上多得很吧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不会笔记本,高手们快出来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不像bios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下载分,太感谢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某个电容开路,我遇到过一个

网友:
不触发bios的几率小,先查查EC条件跟RTC电路啊

网友:
开关板最大的几率

网友:
看看开关板子上那个一键还原的小键子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还是对着时序来修.查查EC条件跟RTC电路

网友:
这个BIOS论坛很多你直接搜索下就有

网友:
先查一下 条件吧

网友:
这个BIOS一大把 你自己不搜 发帖有什么用

网友:
联想的还是好找,不过下BIOS很多坑

网友:
不触发按照时序慢慢检查!!!!!!!!!

网友:
这个有图纸好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