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几台笔记本

楼主(2019-03-08):
联想Y480
QIWY3 LA-8001P Rev:1.0
故障 —— 加电无显
接机插可调电源电流0.2A,看电流应该是二级电压没有转换过来。
直接找到3V、5V平转平场管 U47
U46
当测到U46时S级只有2.1V,测量D级5V正常,G级只有0.95V,更换U46后还是一样

看图测R1805一端+VSB有19V,另一端只有0.9左右,G级相连的还有一个电容C842,直接把电容去掉
再加电电流跑上去应该可以亮机,为了保险起见测了两个电阻的阻值发现R1088正常80K左右,R1805只有50多K,料板上直接找一对换掉。

联想G480
故障——不加电

待机电压正常,这台机子被人修过没修好,图二那一带都是焊油,
唯独没有把3V 5V两个贴片电容换掉,直接拆了换两个330电容修复。补充一下————待机3V、5V在插电的瞬间是有起来的,然后变为0V。
开机后3V,5V才出来的,待机芯片1225C,1脚、6脚芯片开启脚EN实测待机时1脚有1.2V,6脚为0V正常,开机后6脚才会出来3.3V。
联想E40
故障——加电断电
版号:DA0GC5MB8H0 REV:H
加电后电流瞬间跳到1.2A后掉到0.02A,反复开机如此,测量发现掉电瞬间所有电感除了独显供电其余供电电压正常,E40基本都是显卡故障修不了的,打值也没有短路现象,因为有料板就直接换了显卡的供电IC,然后就。。。

联想C340一体机故障——不加电
19V对地003 留了个心眼打了全板的电感发现和CPU电感直通

直接把上下管都拆了,PCB差点烧糊了,拆完后19V对地值450多,直接换一对顺便把供电芯片PU15也一起换了,再测量变成007。加电一路小跑到亮机。

网友:
帖子写到一半就下班了,关了电脑的原因,补上一二台的亮机图

网友:
向大神学习。修的行云流水。看的赏心悦目。好帖。

网友:
高手呀,值得大家学习,可惜我没笔记本基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想学笔记本维修,笔记本维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下载分,你真是我的偶像,技术精湛

网友:
不错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 收藏一下 希望改天用到 收银子

网友:
直接秒杀了  思路也清晰 维修的精准到位

网友:
直接无私分享多台经验,楼主这精神值得赞!技术到位,老司机就是6

网友:
楼主威武,值得学习!

网友:
大神大神

网友:
高手值得学习

网友A:
居然  MOS 都烧成那样 ,CPU没坏  厉害 了

网友:
居然  MOS 都烧成那样 ,CPU没坏  楼主还搞好了,高手值得大家学习

网友:
没有养分啊,都是些小故障。

网友:
无私奉献,维修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居然  MOS 都烧成那样 ,CPU没坏  厉害 了

是,在修之前都是有试CPU内存的,如果坏了是既要报价主板也要报价这些配件。

网友:
只有秒杀的机器才赚钱,难修的机器算上人工都是亏的

网友:
技术不错,但标题与内容不符,明明是一体机又说几台笔记本

网友:
楼主这技术杠杠的,老司机这些问题都是秒杀级别 厉害

网友:
高手呀,值得大家学习,可惜我没笔记本基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了,赞一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     一发这么多型号  厉害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容坏的   一般烧鸡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收获满满,幸福满满

网友:
e40显卡,不知遇到多少,返修的头都大,现在直接不修

网友:
Y480碰到yg显卡驱动打不的、显卡显存全换了  供电也都正常。无从下手了

网友:
你这技术厉害呀 找找都是秒杀 收藏一下

网友:
直接把上下管都拆了,PCB差点烧糊了,拆完后19V对地值450多,直接换一对顺便把供电芯片PU15也一起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