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1R2.1无显示

楼主(2019-03-08):
一块GA-H61M-S1R2.1无显示不跑码。测试供电正常,有复位电压,但主板这个位置电感MOS管G无电压 ,查了的很久不能解决,求助一下谢谢!!

网友:
印象当中这个是 CPU_VAXG——也就是 CPU 核显的供电,一般跑完码才出的;正在出差,等回去翻翻图纸再确认下。

网友:
找到了——按图纸,DL6 就是 CPU_VAXG 供电的电感,所以楼主可以查别的地方了

网友:
procpwrgd,cpurst,查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