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很漂亮的小妹妹送修一台苹果15年A1466笔记本

楼主(2019-03-08):
之前说是进水拿到别的地方去修要了1千多,这人也真够狠心的这么漂亮的小妹妹也舍得要这么多钱,按开机键没反应,打开后盖取下电池,连接适配器居然开机了,看来没什么问题换个键盘就好了,给小妹妹报好价就从网上定了一个键盘,昨天刚到打算换键盘发现也键盘上的卡扣一般没有了,这个卡扣卡不紧键盘就不能使用,说明键盘有可能是好的,无良商家没办法,到处找卡扣旧机器网上也没找到合适的怎么办啊?查了一下就能换触摸板,因为键盘排线是连接到触摸板上,查了一下触摸板要180呢太贵了,真不忍心在让小妹妹花这么多钱了,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不让小妹妹花钱就能解决好呢,这个卡扣比较特殊,卡扣和键盘排线是反反向的,大神告知一下怎么处理一下键盘就可以用了   在线等  加急加急加急 感谢感谢感谢

网友:
拿名片剪下,塞进去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名片剪下,塞进去就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反方向的塞进去不行啊

网友:
剪块合适的塑料压住排线用ab胶粘住!注意胶水不要流进排线插座!

网友:
反向就塞排线下面去顶起来接触啊

网友:
很好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