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款A1466 Macook Air 装系统重启后灰屏

楼主(2019-03-08):
前不久自己收了一台苹果A1466 Macbook Air,配置:2017款,i5 8G 128G, 客户原机器里面的系统很乱,本打算自己全盘抹盘安装一个最新的苹果系统,安装MAC OSX系统的过程中都一切正常 ,当安装完成重启的时候就出现灰屏,有背光无图像的那种,有反复的开机Duang的声音,所有的启动设备都不能识别,刷过BIOS无果,个人感觉还是软件问题,不知道各位大神们怎么看?

补充内容 (2019-3-16 10:26):
2017款A1466  板号:820-00165-A   BIOS谁有,买一个!

补充内容 (2019-3-16 22:41):
此机器刷写BIOS后已经修复,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,可以安装Windows系统或者用带有UEFI启动的U盘启动都很快,但是用苹果安装U盘在启动到进度条结束后不能进入安装界面,一直卡LOGO,按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,证...

网友:
苹果笔记本部好修啊

网友A:
硬盘去掉再开机试下

网友:
外设5V正常吗,接口一个一个测,呵呵

网友B:
先装WIN10试一试,这个机子可以在PE下像普通机子一样装单WIN10;要么就是硬盘XX了

网友:
查一下外设,声卡网卡之类的,换个硬盘试一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装WIN10试一试,这个机子可以在PE下像普通机子一样装单WIN10;要么就是硬盘XX了

我用了WIN10安装板镜像,一样的不启动

网友:
先换个硬盘吧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   一般都是很顺利的

网友:
可能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也就是说能进PE 也能识别安装盘  就是安装完毕重启 无法识别启动盘? 分区图检查一下 启动文件可以efi启动到pe里面看

网友C:
如果都不行 那你就要检查一下了 这个硬盘很有可能是换过的 带转接卡的那种就是这毛病 换原装硬盘即可   具体原因你自己检查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都不行 那你就要检查一下了 这个硬盘很有可能是换过的 带转接卡的那种就是这毛病 换原装硬盘即可   具 ...

硬盘我拆开看了,是原装的硬盘。也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吧。但是硬盘坏了我用UEFI的优盘启动应该可以启动才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去掉再开机试下

硬盘去掉了,用带UEFI启动优盘启动还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D:
估计还是软件系统问题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估计还是软件系统问题 ,

我也这么认为,听说售后能写什么进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刚刚一个dell的N4050,一样的问题,刚刚搞定

网友E:
ueif的pe是否能引导?windows to go是否能引导,如果不能就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eif的pe是否能引导?windows to go是否能引导,如果不能就是硬件问题

UEFI的优盘也无法引导,但是偶尔还起来了一次

网友:
硬件的问题吧,硬盘问题会出个问号吧

网友F:
看你说的这个情况 也不排除是BIOS问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看你说的这个情况 也不排除是BIOS问题

关键这BIOS网上买了一个刷了然后直接不跑码,后来又把我原始的BIOS发给人家,人家帮我修改了一下,刷上去老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关键这BIOS网上买了一个刷了然后直接不跑码,后来又把我原始的BIOS发给人家,人家帮我修改了一下,刷上去 ...

不可能这么巧吧  但是也不排除他没给你合成好以前修过一台 就确定是BIOS问题 然后怎么刷都不好  后来换一个别人家合成的 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可能这么巧吧  但是也不排除他没给你合成好以前修过一台 就确定是BIOS问题 然后怎么刷都不好  后来换一 ...

还真不好说,不行就另外换一家试试

网友H:
这个看起来像屏幕问题 但假设是 机器应该在正常工作 试一下外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看起来像屏幕问题 但假设是 机器应该在正常工作 试一下外接

可以百分百确定不是屏幕的问题呢

网友:
硬盘坏了吧

网友:
不是硬盘问题,此机器已经修好了,现在却有个新的问题出现

网友G:
刷BIOS修复后,现在在安装苹果OSX的时候在进度条处卡死,安装windows系统却一切正常,如图:

网友:
重置下SMC试试

网友:
你没换个小板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BIOS,可以上传一份吧正需要 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还是BIOS不对,不知道谁有这个好用的BIOS,能否提供一份?

网友:
bios是不是不合适呀或是拆下硬盘是一下。

网友:
用安装u盘安装不了就尝试一下联网安装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装系统bios怎么会坏的

网友(2019-04-16):
引用 网友G:
刷BIOS修复后,现在在安装苹果OSX的时候在进度条处卡死,安装windows系统却一切正常,如图:

我现在修到一台,和你的刷过BIOS后的现象一样,windows正常,进win10 PE正常,进MAC OS 卡LOGO一半左右的位置,大小写可切换;用10.14.3安装,卡LOGO和你的位置差不多,大小写可切换,键盘背光会亮一会儿,刷过BIOS,故障依旧,此主板无修无进水

网友I:
我的是4G内存的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的是4G内存的!!!!!!!!

还是BIOS不对,我负责任的给你说,论坛的所有BIOS我都试过,直接点不亮,也许不是原厂BIOS,不匹配我的机器。我的最后找人合成的才解决问题,这是正常装苹果系统的亮机图:

网友:
这个机器容易出问题  显存和cpu都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要不你装个低点的版本看看?

网友J:
你只动了软件 跟硬件有什么关系,问题扩大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,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只动了软件 跟硬件有什么关系,问题扩大了

已经修好了,我在帖子里有补充,你们都没有仔细看

网友K: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BIOS应该不是。2017年版的,BIOS版本最好是越高越好,苹果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高版本的硬盘不能用在低版本的电脑上,哪怕所有东西硬件一样都不行。楼主的BIOS发出来我测试一下,手上刚好一台这款机器,要BIOS也是17年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BIOS应该不是。2017年版的,BIOS版本最好是越高越好,苹果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高版本的 ...

我这个是2017年的硬盘,现在弄好了可以装苹果系统。你测试一下回复我

网友L(2019-05-18):
楼主在吗?你能发这款合成的BIOS吗?我与你买也行,我这也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楼主在吗?你能发这款合成的BIOS吗?我与你买也行,我这也遇到这个问题

可以的,你加我QQ:786536943,我发给你就好了,顺便也验证一下,这个BIOS可以用在其他电脑上不

网友:
wifi模块有没有问题?

网友M:
接修一台客户的宏基E5-572笔记本,故障: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,当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充电的时候,不拔除适配器也正常,只要拔除适配器的时候就会灰屏死机,只有强制关机才能再次开机,求论坛大神们参与讨论指点,谢谢!  楼主请问这个修好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接修一台客户的宏基E5-572笔记本,故障:单用电池和单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,当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充电的时候 ...

我那个宏基的没修好,最后给客户换主板了

网友:
你换最新版本的WIN10系统看看,新款苹果装win系统比较挑

网友N:
苹果机器BIOS很少遇到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苹果机器BIOS很少遇到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这个机器是个例外,反正我是刷了这个BIOS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