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50 时显示时黑屏,有没有人遇到过

楼主(2019-03-08):
联想E550 有时候 连接开机都能正常显示,但多开几次就会内屏黑屏,外接正常,触摸不能用   放放再开又能正常显示,真郁闷 有没有人遇到这机这种情况的  8号那天本来等 拆下来的,同行却说客户要过来看,又装了起来,放了几天,到11号 今天才拿过来看,拆开看了,
发现这个电源接口小板有小强的拉的屎 ,特别是U1的小三极管,感觉他就是休眠开关,后面发现正常显示,1脚是3.3V,2脚是地,第三脚是3.3V,不亮屏是第三脚为0   用洗板水洗后还不行,开机四五次就不显示了  下了图纸,但板没有标识,

却11脚是休眠开关,但跑不通,12脚是开关,和开关也是跑不通,不知道这图纸和这个接口对得上没有,后面把个三极管拆掉,试了几十次都正常,到时再放放再试试看看情况, 屏我都没有拆,拿过来时候屏已经给别人的拆过的,问过同行,他说没有拆过,估计客户已经拿到别家去看过的,但板这边感觉没有给拆过. 所以....

网友:
可能跟温控芯片有关系

网友:
你可以尝试点一下 裸板    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

网友:
散热问题

网友:
lid信号看下

网友:
有遇到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是没修好

网友:
一般是PCH的事..不要去搞显卡..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..先换个屏

网友A:
黑了你看下是黑屏还是暗屏 这个要区分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了你看下是黑屏还是暗屏 这个要区分好

就黑屏,用电筒照了,屏是没有反应的  外接就正常

网友:
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休眠开关,今天才真正拆下来,看到板的全部,U1 在电源小板上面的 拆掉后一直试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