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开机直接绿屏,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

楼主(2019-03-08):
开机直接绿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

网友:
屏幕换一下啊  屏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PCH的事..不要去搞显卡..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..先换个屏测试下吧..

网友:
先换屏,再换屏线,再动显卡,BIOS也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换屏幕,动动屏线,好了吗,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坏,显卡坏,显卡坏,重要的说三遍

网友:
大概率 是屏线的问题哦

网友:
屏线坏的

网友:
你先刷个bosi试一试    在看一看有没有好

网友:
屏线可能不对了

网友:
屏线问题,主板位置的屏线拔插下,这个地方接触不是很好,之前修过很多台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幕排线松动 可以拆下重新装一下外接看显示正常不

网友:
先拔插屏线,一般接触不良可能很高,还不好就打下主板上屏线接口 LVDS 阻值对不,不对就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先找简单的事儿做,先屏线,再换屏,再显卡,这估计是缺红蓝信号

网友:
这个要一个个的排除的

网友:
我觉得是屏坏了,排除法,替换法挨个用咯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的可能很大还有就是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