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F2113NLG,这是个什么芯片

楼主(2019-03-08):
显卡供电,屏幕供电,高压都是这个芯片控制的,这个芯片有什么作用,供电是哪几脚

网友:
不是个ec吗

网友:
这是苹果主板吗最好找下图纸

网友:
看着有点类似双显卡切换控制芯片

网友A:
这个也不太明白 是苹果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也不太明白 是苹果吗

是的啊,就是苹果的主板,不知带这个芯片的作用

网友:
肯定不是EC,看信号好像是有关显示转换芯片!

网友:
视频信号切换ic 外接和内屏的信号切换

网友:
对了 带程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