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440 G4 暗屏 来点思路

楼主(2019-03-08):
手上一台 HP Probook 440 G4机器暗屏 -开始以为是屏幕问题,但是屏幕换过两块测试,能确定不是屏幕问题。量过电压屏幕主供电19V  3.3V都有,但是不知道还差什么电压。有没有大佬给我个思路。主板很新7代I5。

网友A:
你这个图纸是屏幕接口吗,看着不像, 背光开启跟PWM看看有没有3v

网友:
等待大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图纸是屏幕接口吗,看着不像, 背光开启跟PWM看看有没有3v

论坛找的图纸    板号一样     这块应该是屏线接口吧

网友:
这个的却不是屏接口。。。屏接口应该是图纸的26图右下角那里。。也许是我记忆错了。你先看看。不对了也别怪我啊。。。呵呵。。。

网友C:
你找到了吗?腿脚电压都量了吗?

网友:
的却不是屏接口。。。屏接口应该是图纸的26图右下角那里。。也许是我记忆错了。你先看看。不对了也别怪我啊。。。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找到了吗?腿脚电压都量了吗?

看看我刚更新的  图应该是这个  。

网友:
刚才帮你看了下。。如果咱俩图纸一样的。。你的图真的不是屏接口的。。屏接口在主板上标识的是CN2...

网友D:
14脚亮度调节BRIGHT     15脚背光开启 BL-ON   看看有无3.3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14脚亮度调节BRIGHT     15脚背光开启 BL-ON   看看有无3.3V

14BRIGHT  没有电压   15 BL-ON   都没有电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论坛找的图纸    板号一样     这块应该是屏线接口吧

14脚有3.3v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4脚有3.3v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没有的。14 15都没有

网友C:
呵呵!!!现在你的图是屏接口电路了。。不过和我那个图不一样啊。。是我没再看你这个时候更改的图了。。惭愧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呵呵!!!现在你的图是屏接口电路了。。不过和我那个图不一样啊。。是我没再看你这个时候更改的图了。。惭 ...

  我是刚改的    我们两个的图应该也不一样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14BRIGHT  没有电压   15 BL-ON   都没有电压

查背光开启受控于谁,不好弄就拉一个3.3V 过来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的。14 15都没有

14脚是背光开启,查一下这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刚改的    我们两个的图应该也不一样的。

暗屏里有没有图像呢??拿个手电或者用你的手机灯照下。。如果有那就是背光开启的电路。。

网友E:
主板接口电压如果都正常,屏线是否有断线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主板接口电压如果都正常,屏线是否有断线呢?

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电压如果没有,查下相关通路原件及控制电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暗屏里有没有图像呢??拿个手电或者用你的手机灯照下。。如果有那就是背光开启的电路。。

大哥 对不起啊   我他吗傻逼看错图纸拉,同事修的两个本  看票了,卧槽 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背光开启受控于谁,不好弄就拉一个3.3V 过来就好

大哥 对不起啊   我他吗傻逼看错图纸拉,同事修的两个本  看票了,卧槽 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电压如果没有,查下相关通路原件及控制电路

放错图纸     我他吗傻逼看错图纸拉,同事修的两个本  看票了,卧槽 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电压如果没有,查下相关通路原件及控制电路

网友:
先查一下背光开启电压和亮度电压有没有 没有的画顺着电路再查

网友:
修好了吗,是哪里问题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网友:
没有开启吧  IO坏的较多........

网友F:
恕我陈某人直言,暗屏是最好修的。但是要小心不要测量时烧了别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恕我陈某人直言,暗屏是最好修的。但是要小心不要测量时烧了别的东西

求大佬指点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现在该如何下手

网友:
屏线爱坏你换试过了??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哥 对不起啊   我他吗傻逼看错图纸拉,同事修的两个本  看票了,卧槽 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:dizz ...

呵呵!!!这种错误我也经常犯。。经常性的正在修机子看图纸还要接待顾客。。全他妈打搅了。。只能尽量保持清醒了。。呵呵!!

网友:
差ec发过来的背光开启信号3.3v,亮度调节信号,主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!!!这种错误我也经常犯。。经常性的正在修机子看图纸还要接待顾客。。全他妈打搅了。。只能尽量保持 ...

加个好友 探讨一下  电路图应该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怎么你的图纸不对啊  你在好好查下

网友:
我的十四脚是对地的!麻烦给我一个图纸给我啊

网友G:
研究半天了,都没知道找到图纸。在线等图纸

网友:
亮度调节信号,开启信号,看看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研究半天了,都没知道找到图纸。在线等图纸

已经好了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按你图纸,查第5脚试试,不行强拉个电压过去,多大的事儿。

网友:
你这个图纸是屏幕接口吗,看着不像, 背光开启3V,跟PWM看看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都有就应该亮啊 还有个亮度调节的3 5V

网友:
查 5 6脚看看正不正常或者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LID控制屏相关电路查过了?屏的亮度调节查过了?

网友:
亮度 开启 这两个肯定要有哦

网友:
1脚19V 5. 6 脚 都要有3。3V 都有不亮考虑屏线

网友:
背光有吗 亮度调节信号有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