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联想Y485触发0.4左右掉电

楼主(2019-03-08):
接修同行送的联想Y485机子。故障是触发后掉电不显。拆机裸板测试:待机0.04,触发0.36 然后掉电,再触发还是一样。
触发时测所有电感电压以及二级转换电压,除了CPU电压没出,其它电压都无异常。直接先换CPU试,换了还是一样。
此时重点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。供电开启都有,查到BOOT脚时无电压,应该是有5V电压。
至此判断CPU供电芯片ISL6277不良,料板上取一个6277换上去,触发亮机。

网友:
不出CPU电压,其实还是比较难处理的。

网友:
cpu电压修的真好学习了

网友:
这款好像有铁壳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