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8224p 奇葩的usb接口

楼主(2019-03-08):
l-8224p 奇葩的usb接口问题  主板左边2个u口全别捅坏短路了  5v 转换芯片 烧坏  u口对地正常   换后 不短路 待机0.17  换3 5v芯片em 待机0.010 开机正常 换u口后 测试死活不认u口 条件全ok 对地阻止很标准 见鬼了 真是  难不成要换桥么????

网友:
这个USB接口确实古怪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连U 一起挂   联想G40-80 就是这样

网友:
那有可能啊

网友:
看看待机电流大不大

网友:
待机电流异常,一般都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换一个吧         这种不是一体的    好换

网友:
应该好换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应该是南桥挂了。

网友:
阻值正常就换BIOS,再就SB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