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ISL88739B 充电芯片图

楼主(2019-03-08):
?谁有ISL88739B 充电芯片图  一台HP新机器没有图纸 进水不充电 腐蚀了两个电阻   想看下多大的

网友:
参考DELL D801P电路图

网友(2024-07-04):
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ENOVO V330-14IGM笔记本 板号LA-F483P REV1.0。。故障现象:插电待机0.000,电源指示灯白灯不亮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触发。拆机测公共点电压0V没有出来是由PU301 ISL88739A提供,它和ISL95521H ISL95520H电路一样的可以代换。
1脚ACIN=ACDET电源电压检测:0.24V(正常为2.6V)
2脚ACOK 交流电源好:0V(正常为3.3V)
3脚SDA/4脚SCL:蕊片时钟数据:0V(正常为3.3V)
5脚PROCHOT#内部热控制:1.81V

6脚AMON=ADP_I适配器检测:0.41V
7脚BMON=DCHG_I数据更新检测:0V
8脚PSYS外接电阻器:0V
9脚PROG检测报告外接电阻器:0V
10脚COMP比较放大器的输出端:2.33V

11脚CCLIM 蕊片自供电分压电压检测:2.43V
12脚FSET 频率设置外接电阻:0V
13脚BATGONE电池插入检测脚:插入电池为0V,不插电池为3.3V
14脚CSON/15脚CSOP 充电电压左右反馈输入:充电时8.5V电池放电时7.5V
16脚ACLIM 蕊片自供电分压电压检测:1.01V

17脚NTC 热保护外接电阻:0.99V
18脚DCIN供电:19.72V
19脚VDD/20脚VDDP蕊片自供电:5.19V/5.20V
21脚LGATE充电下管G脚控制:充电时1.43V 电池放电时0.03V
23脚UGATE充电上管G脚控制:充电时9.68V 电池放电时8.09V
24脚BOOT自举:12.54V
25脚BGATE电池放电场管G脚控制:充电时13.88V电池放电时 12.56V
26脚VBAT电池供电:7.5V
27脚QPCP/28脚OPCN 蕊片外接电容:13.5V/8.09V
29脚CMSRC隔离场管S脚控制:19.72V
30脚ASGATE隔离场管G脚控制:0V(正常为24V)
31脚CSIN/32脚CSIP 公共点电压左右反馈:19.72V

分析:PU301 ISL88739A的1脚ACIN=ACDET电源电压检测:0.24V是不正常的,它是由上拉电阻387K和下拉电阻59K提供。拆除出来测量发现下拉电阻59K阻值变小为30K损坏,由于找不到 59K电阻通过计算分别用649K代换上拉电阻‘100K代换下拉电阻。插电待机0.025,按开机键电流0.327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,二极管档测全板电感电阻电压上来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