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G235HL 无法调整音量

楼主(2019-03-08):
Acer G235HL 无法调整音量 程序烧过无用
无法调整音量大小,插音效孔也无法调整。
ACER

网友:
换声卡芯片、

网友:
这显示器没有这功能,,,,,,,,,,,,

网友:
机子后面有声卡插口,功法电路,你的帖子少于30个字的限制

网友:
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吧,换个声卡芯片

网友:
换壳声卡试试,有声控就换个声控 还不行就换个驱动板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有需要的过来卡卡啊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