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4H通病

楼主(2019-03-08):
华硕X54H通病.待机电流0.036偏高。测量3.3V正常5V只有0.9V,开始怀疑后级短路,测量5V电感阻值正常。待机芯片RT8206A,以为是待机芯片坏了,马上换一个还是一样,后来找了相关资料得知,待机电压开启信号由EC控制。EC不带程序,于是刷BIOS。结果电流一路狂奔。亮机OK。

网友:
华硕的BIOS坏的最多

网友:
这款BIOS 爱坏的

网友:
没短路,先刷bios

网友:
老司机 带带我
学习学习  再学习

网友:
维修第一步 放电 BIOS  好多华硕BIOS出问题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老司机啊这么快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华硕的BIOS坏的最多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板子刷BIOS赚了不少钱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的BIOS坏的最多  修很多了

网友:
ASUS就是垃圾本本,bios太容易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