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0不开机

楼主(2019-03-08):
g410返修的机器 上次换过几个管子 在哪来管子就短路了换完之后没有35v公共点只有2.7v  搞不定了

网友:
保护隔离呢……

网友:
这个还是好搞一点吧

网友:
公共点的电压好搞的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不见得是后级短路,查下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条件不满足,没完全导通

网友:
公共点只有2.7v,查保护隔离条件

网友:
公共点打值如果没有短路从充电芯片下手

网友:
下级有短路,或者电源芯片检查下.

网友:
这个还是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