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独立显卡驱动安装后黄色叹号

楼主(2019-03-08):
更换系统,换各种版本驱动(官网、各驱动助手)都不能解决,后来逛帖处理U49后解决(S和D用一根线短接),处理方式如图一。另外另一个通病就是突然宕机,按开机键无反应,适配器的灯闪烁
后检查图二处电容爆裂,移除后恢复正常。 此为图一
此为图二,有相应电容可以替换,如果没有不安装也可正常使用,只是检测不到主板温度。

网友A:
这个机器通最少5处以上    大短路啊,不出CPU供电啊 蓝屏啊等等

网友:
这是通病了

网友:
这些都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通最少5处以上    大短路啊,不出CPU供电啊 蓝屏啊等等

嗯,是的,之前也有过短路冒烟的现象,不知道是不是通病,显存旁边电容发烫,移除后恢复了。:daxiao:

网友B:
            直接换个管子不更好?

网友:
通病好修呀,那就是送钱呀,多来点

网友:
这都是通病,不过也学习了 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论坛一搜一大把了。老机器谢谢分享

网友:
可以   这个问题在五年前论坛就发过很多了 我是15年的时候发过  这机器驱动兼容性很强的win7测试无数个版本的驱动都行

网友(点评):
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C:
2个通病长在一个主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个管子不更好?

但是手头没有管子,没有办法,只能直接一根线短过去。而且这不是U49的问题,是112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个通病长在一个主板上

嗯嗯,是的,只有想不到,没有遇不到的,就是这种情况啊,不过都搞定了,哈哈

网友:
这机器通病了,2个电容容易腐蚀,修好后建议C壳上的海绵拿掉  不然会返修

网友:
还有个通病就是电流0.40左右  95331 19V 供电断线

网友(点评):
暂时没有遇到,谢谢分享!

网友:
楼主强大,多来看有好处

网友:
这是老通病了

网友:
通病   第一大短路   第二不认显卡

网友:
通病就是送钱的,谢谢楼主分享,忘多多分享一起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