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-DS2 Rev.3.0 触发掉电维修

楼主(2019-03-08):
今天拿到一片H61M-DS2 Rev.3.0 故障点 触发1秒掉电。 测量各大供电  瞬间可以测到 : 内存  :        1.5v 正常    桥供电  :    1.04v  正常
VCC_18 :  1.83v
CPU_VTT  : 0v
CPU_VTT 由VTT_EN 的Q8  Q9 开启 Q9 的3脚VTT_EN  0V 不正常    触发测Q8  2脚 1V    3脚 还有1V  左右  ,说明Q8有问题 三极管高电平没有导通 拆料板换了个三极管  CPU_VTT   1.04v 正常了

上电触发 还是掉电  看来还不只是这个问题 继续查供电 下一个就应该是查VCCSA   Q13  3脚0V  不正常   查VSA_REF  开启脚由Q7  Q6  控制 触发测Q6 3脚0V  不正常 查 Q7的 2脚有1V左右  Q7 3脚  0.9V    Q7 高电平没有导通 拆料板换了一个    Q13   3脚完美的1.05V 出来了

上电触发  还是掉电  继续查供电 查到CPU供电 正常  查芯片的VR_RDY  PG信号 也正常 CPU_RST  也出来了   供电应该没问题了 下来就是查12V   5V 检测电压   实测 IO的   127脚  3V  不正常  126脚 4v 不正常   正常应该都是2V    我就不一个一个拆出来测了 直接换了一样阻值新的电阻。 127  126 正常的 2.0V 出来了

  上电触发 还是掉电。快没脾气了  就剩下BIOS 了    拆了BIOS 上编辑器  竟然2个都读不出来。 直接拆了料板换了两个bios    刷了2个 BIOS 程序 上去。 上U 触发 一路跑码。装系统 测试各大性能都正常  修复完成。如果还是掉电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。点位   图纸    BIOS 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GA-H61M-DS2 R3.0 bios.rar

GA-H61M-DS2 R3.0 电路图.rar

H61M-DS2 Rev.3.0位置图.rar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 修主板 是个费脑力的活

网友A:
都是直接拆开启管的,这样又省心又省力,bios直接刷主的就行,备份那个可以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是直接拆开启管的,这样又省心又省力,bios直接刷主的就行,备份那个可以不要

有强迫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