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码相机]
佳能18-55mm不能自动聚焦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3-08):
客户送来一台佳能EOS单反数码相机,问题是不能自动聚焦。
先来一张 官方图:

发现采用的是标配的18-55mm变焦镜头,这款镜头II代镜头也是入门级的。但是价格也不亲民。

于是沟通好后,留机定配件。

下面是整个处理过程:
首先是拆掉镜头卡扣座,和触点模块,这是开启了“天灵盖”了

露出了圆形的电路板,注意柔弱的排线不要拉断了。

排线拨掉后,拿出主板,露出内部结构

细节部分,卸掉聚焦马达组件两头的白色螺丝,

露出了聚焦定位排线,很明显已经折断了开路了。

拆掉旧排线(可以暴力拆,也可以整个镜头解体后更换)

装好新排线,定位准确很重要!

来一个全家福吧

最后检测一下防抖开关,手动自动聚焦开关的性能是否正常,如果一切OK,那就装机吧。

测试一下聚焦功能正常OK, 维修结束。

网友A:
我有个相机 镜头能自动出来  回不去  提示故障 怎么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相机 镜头能自动出来  回不去  提示故障 怎么搞

如果是数码相机,镜头是一体的,可能是变焦排线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都能搞 不是一般人吧

网友:
搞单反的镜头要点水平哦  拆装需要细心再细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