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 x450cc 待机电路深度分析

楼主(2019-03-08):
机型:asus Y481c
板号:x450cc 2.3
故障:进咖啡 ,不触发

首先,进液面积有个30%吧,处理好腐蚀掉的电阻,上电 电流表不显示,主板下面一排电源灯(电池灯,大小写切换灯无线网灯)一闪即灭。测得  5v电感有5v  3v电感有1.5v 待机芯片是up1589   此机正常的 待机电压 应是一插上电源 5v待机电压产生,3.3v是按了开关才产生。 (所以论坛上的朋友就不要纠结5v 3.3v是同时产生的了)找到x550md的图纸参考来修,测得up1589的2脚 4脚 pq8108的 2脚 5脚 值都正常。 刷过bios 也是一样,在刷bios时,发现了一个现象,当我用别的型号的bios芯片刷程序,焊接到板上,一插电,测得3.3v有了,5v变为2.2v了 焊上原程序原芯片 5v正常,3.3v还是1.5v 。这里 换了个待机芯片up1589 待机正常了,5v有, 3.3v没有 。 因此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,程序不对或是原程序芯片不对,都会导致此机的待机不能正常。最后,在待机正常时测了一下pq8108的2脚,2脚在一插上电时没有电压产生,按下开关 2脚产生3.3v电压,再测得up1589的4脚为2.4v 待机3.3v产生。因为被腐蚀,图中的pr8530要换掉, 在换此电阻时又发现一个现象,发现不装此电阻,按下开关,不上电。待机电压都会变不正常。此电阻到了芯片up1661 控制显卡电压产生,但待机时,显卡电压也未产生。第2脚有3.3v 只连接到了up1661的9脚没有去往其他地方,难道就为产生这一个3.3v?这里我也没弄懂,还请各位大神一起来探讨。

总结:针对此机型 采用的待机芯片是up1589,在待机时5v有 3.3v没有 按下开关后 产生3.3v(属正常)    程序不对或程序芯片不对也会导致待机电压不正常。pr8530 没有 也会不上电或待机不正常。

网友A:
写的很详细,加分就完事了昂                 ,受益匪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写的很详细,加分就完事了昂                 ,受益匪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评价

网友:
怎么知道是5V 3V 同时出来还是哪一个先出来...  一直没搞懂这个。 特别是现在的新机型

网友:
独显的 TON 设定  居然会影响到 待机,,ASUS 不搞寻常路啊

网友:
会不会是触发了然后瞬间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