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130维修求助

楼主(2019-03-08):
板号:DAOU83MB6E0 REV:E 按开关待机电流从0.001到0.004就掉了,待机3V和5V是按开关后才出来的,没有找到图纸,有修过此机此故障的朋友请给点提示,或上份图纸,先谢!

网友:
求助!!!!!!!!!!!!!!!!!!!!!现在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

网友:
没图纸真的没法修了.都需要图纸

网友:
要先测试每个电感的阻值.看看公共点的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没图纸真的没法修了

网友:
鑫智造看看有没有图纸

网友:
换南桥已搞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.........

H55
换南桥??? 这个是集成CPU 的吧 这个成本高了

网友:
这种 现像,放电有好过几台,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 没有搞定  我放弃了 客户拿回去了

网友:
现在好些本都没有图纸,维修难度增加了

网友:
是新机器么?  没图纸的,真的难搞了

网友:
图纸不好找

网友:
看看二级转换电压出来了没,感觉后极缺电

网友:
没图纸哟

网友:
查下待机的基本条件啊,比如待机5V,晶振这些看下正常不

网友:
遇到几次这个电流要么条件有问题,要么CPU坏,看到这个电流都怕。。。。

网友:
实在没办法的情况 只能先换南桥,估计是南桥不开机

网友(2019-04-07):
后继短路或者桥没动作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,确实不好修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