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电池不触发,可以充电,放电

楼主(2019-03-08):
机器刚来的时候是进水了,处理后可以亮电,也能充电,拔掉电源也可以放电,单用电池不触发,单用电池时,测3.42V有出来,EC的条件也正常,按开关也有高低高跳变进EC,桥的条件也查完了,没有发现问题。苹果修的少,所以走了弯路,期间换了EC,6259,刷过BIOS。
中间过程就不多说了,这机器在我这里放了半个月,没事的时候就修修,最后搞的没有思路了,就去借了块板,是A1465,  单用电池测U5110的所有引脚,发现6脚有3.42V,A1466的U5110  6脚只有0.4V,(SMC_LSOC_RST_L,这个信号我刚开始也测过,测到电压只有0.4V,我查了他去的所有地方,没有看到上拉电压,不敢确定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。所以没有管他。)这个信号去的地方少,只有一个电容拆了还是一样,又给他上拉了一个3.42V,再测这个信号,发现没有用,再测3.42V,居然被拉低到只有0.3V了,现这里我就确定是板层漏电了。割开U5110的6脚和触摸接口的18脚,再飞了条线,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方法很好!值得学习!收藏了

网友:
电杆生锈了,进过水的

网友:
原来这个信号是高电压的

网友:
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漏电还是很难修好的.很厉害了

网友:
电杆生锈了,进过水的漏电还是很难修好的.很厉害了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强制复位的信号

网友:
厉害的,我的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