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0 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办?

楼主(2019-03-08):
联想s410 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办?无法进入到bios的设置。

网友A:
建议找专业的维修
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联锁

网友:
重刷bl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?如果可以的话想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找专业的维修
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联锁

019-3-27 09:39

重刷blo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?如果可以的话想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