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业余维修华硕P8Z77,开帖记录过程

楼主(2019-03-08):
目标:自己维修坏了的P8Z77 V PRO

故障:网上买的二手华硕P8Z77-v PRO,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,如下:
1)正常开机后大概30min,掉电;
2)掉电后进入反复重启的状态,偶尔能进系统,多数情况下停在BIOS界面掉电,有时候风扇转一下就掉电,掉电后随即重启;

20190308现状:
1)换过cpu,内存,硬盘,电源,光驱,没改善
2)开机时看BIOS电压,都没有问题

后续计划:
买了胜利万用表,电焊套装,DSO138简易示波器,准备开始找故障。

补充内容 (2019-3-24 18:23):
20190324更新
一直没抽出时间来找问题,今天终于有点空,按照常规流程,打算先更新一下BIOS,毕竟电脑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用,可以在系统里更新。

更新之前,脑袋一热,突然想看一下电池电压,拿下来一测,只有0.4V

补充内容 (2019-3-24 18:24):
这肯定有问题啊,原来买过一块,量了一下,3V,正常,立马换上,进系统,更新BIOS,等……

网友:
加油完事开头难,祝楼主早日成为高手

网友:
维修之路从此开始。。。

网友:
提醒下楼主,如果想在业余维修的路上走得远些,还要有一些“进阶”装备:
1)风枪——如果“电焊套装”里不包括的话,维修上来就是“拆”,这个是利器;配套耗材是铝箔胶带。
2)编程器——土豪金的 XTW100 已经可以对付绝大多数 24、25 系列的 BIOS 存储芯片了。
3)诊断卡——至少带个 3VSB 指示灯,PCI-E 接口的太专业用不到,小喇叭必须有。
4)助焊剂——也就是焊膏,这个是让密集的焊点、针脚上的焊锡自动归位的关键,迅维商城或淘宝店里选贵点没毛病。
5)放大镜——60 倍以上的,带灯,我高度近视用的 30/60/90 三合一的,十几块还不错。查针脚、焊点、断线必备!

楼主加油!加油!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