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达AM9A 换完SR2C4 不亮 CPU供电已出 无解了

楼主(2019-03-09):
广达AM9A :最初故障是桥VCCPRIM_1P0短路 不开机  桥芯片是SR2C4  三代内存

维修过程:发了一片的SR2C4更换完毕.开机上电,电流到0.3 没有CPU供电刷上论坛的BIOS  桥的供电.CPU供电全了.平台复位也有了.集显供电也瞬间出来了然后又关闭了(感觉是正常的).内存复位也有了.内存排阻也有波形.但是排阻上的波形持续几次后就消失了.BIOS换了论坛上的1.01版本的.又在某宝买的1.03版本的(但是没合成过)全是一样的现象最后裸板电流在0.74 不亮机真是无解了.本以还是桥的问题又买了一片SR2C4 全新ES测试版桥(小苏家说着桥没有正式版的. 只有散新.和全新ES版本就是在003和SR2C4中间有HJQT字样) 结果上去还是一样现象.心啊拔凉拔凉的.一下赔300块.无解了. 有大神给点意见啊.就不上图了 .哎上火吧

网友:
估计大神都回家楼媳妇去了 没人在论坛逛了 我先占个座位

网友:
听说要料板拆机的,提取料板上BIOS程序的ME,合成BIOS才行。

网友:
桥供电短路桥烧坏的可能性很大啊,看这条线路上还有东西吗。

网友:
SR2C4坑了不少人

网友:
这个+VCC_1.00  也是CPU的锁相环供电和CPU的维持电压  哎   估计是CPU报废了

网友:
我发现你好像很闲!

网友:
假如这个电压到CPU的话,十有八九CPU也坏了。现在的板载CPU极其脆弱。

网友:
坑我3块了,换上主板都短路了。拆掉就恢复正常

网友:
还是桥的问题,找个拆机的保准好

网友:
这种ES版本的桥能用吗? ,,,我也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