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NM-A711主板进水,不出CPU供电!

楼主(2019-03-09):
联想NM-A711进水,目前按开关LED灯亮,插电源和电池后,有3.3 V ,5V被拉低为4V左右,电池附近电感测得电压为100V???CPU,GPU没有供电。请教大神,下一步差哪里?

网友A:
电池附近电感测得电压为100V??????????你确定 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附近电感测得电压为100V??????????你确定 ???

确定,确定,吓我一跳!弄的我都不敢修了,公共点还没有短路,,估计芯片是桥不保了

网友:
池附近电感测得电压为100V,你表坏了吧!!!!!!!!!

网友:
表可以扔掉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