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8代CPU是否能用7代CPU代替

楼主(2019-03-09):
笔记本8代CPU是否能用7代CPU代替

网友A:
是说BGA的还是直插的,BGA的在三星机器上测试成功过

网友:
焊在主板上的CPU能用BGA返修台拆装吗

网友:
换了要刷EC

网友:
没试过     太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说BGA的还是直插的,BGA的在三星机器上测试成功过

是BGA,本机的CPU 太新了 I7 8代。 手上只有7代的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说BGA的还是直插的,BGA的在三星机器上测试成功过

是BGA,本机的CPU 太新了 I7 8代。 手上只有7代的

网友:
BIOS也要刷7代的吧,一套全用7代的可能成功

网友:
应该还需要刷BIOS吧

网友:
一般新代换旧,,,旧的不兼容新的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