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77,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有很多个对地30欧,是不是能断定南桥坏?

楼主(2019-03-09):
如题,开机诊断卡所有灯都闪,像飞速掉电又上电,间隔很快,所有电压都跳变,感觉像什么东西微短一样。闪一会后彻底断电,不会自动上电。手动可以上,还是老样子。
拔掉电源测:
usb对地都正常。1117对地也正常。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有很多个对地30欧
南桥1.05v供电对地也是30多欧

插上电源侧待机:5v  3v都正常,不会跳变。

这种情况是不是能断定南桥坏了?

还有一片板子,也是技嘉的,插上电源,测待机电压,5vsb、3vsb、cmos针、开关针都跳变,拔掉电源后测橙色线对地只有5欧,碰到这种疑似短路的板子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。有大佬出来指点一下吗?烧鸡大法就算了。3.3v也烧不出什么感觉来。

网友:
不是桥的问题  你还是没有找到问题!

网友A:
测下供电吧,供电不全的现象就是断电重启,VTT前的电压没有会断电不重启,VTT后的电压没有会断电重启,5VSB电压跳变的是有短路了,先测USB数据线看有没有短路 USB有短路就是桥坏,没有的话就拆IO拆电容拆网卡跟待机供电的都拆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下供电吧,供电不全的现象就是断电重启,VTT前的电压没有会断电不重启,VTT后的电压没有会断电重启,5VSB ...

问题是供电都有,ddr1.5,桥1.8  1.05,vtt1.05,sa0.9,就是没有cpu供电。

网友B:
短接绿线还是不停闪,不停的掉电上电,按理说拉低绿线应该就是持续供电了,但是这块板子还是会上电掉电,这样是不是说明有地方微短?

网友:
感觉像是在IO拉低绿线,12v、5v、3.3v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短了。没到内存。因为我拉低绿线的同时还阻断过内存供电,拉低内存pwm开启脚,不出内存供电,还是一样闪。头疼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供电都有,ddr1.5,桥1.8  1.05,vtt1.05,sa0.9,就是没有cpu供电。

那就是没有CPU供电导致咯,测CPU供电开启和PWROK1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短接绿线还是不停闪,不停的掉电上电,按理说拉低绿线应该就是持续供电了,但是这块板子还是会上电掉电,这 ...

有可能是PS_ON有关的元器件问题比如连接的三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PS_ON有关的元器件问题比如连接的三极管。

PS_ON直连io,再说都短接绿黑线了,还是这样,应该和这个没关系

网友:
以前修过很多无cpu供电的,虽然也掉电上电,但是不像这块这么快,总还有个半秒的频率吧?这块是0.1秒上电,0.1秒就掉,这样的

网友:
io的电压检测脚都查过正常,已经发出pwrok1.
io也换过,故障不变

网友:
貌似疑难杂症啊,看看后续贴主是怎么解决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