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

楼主(2019-03-09):
ga-h61m-ds2反复掉电重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,什么问题

网友:
查条件啊,把已条件说出来啊  你这样子问没有人会回答你的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不正常 不跑马都会反复掉电重启

网友:
查供电先  正常 再BIOS

网友:
这个贴说的不清不楚很难判断出来哪里的问题,还是按时序!

网友:
我迫不及待的需要我迫不及待的需要我迫不及待的需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