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61M-HVS 无法关机,关机二秒后自动启动。

楼主(2019-03-09):
求助,华擎H61M-HVS 无法关机,系统windows7,点击关机,主机掉电约二秒左右又自动开机了,检查了BIOS设置没有问题。按电源键5秒强制关机等二秒左右电脑还是会自动开机。BIOS也刷过。机箱前置USB无法使用。后面USB接口正常。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南桥问题,换zzzzzzzzzzzzzzzzzzzzzzz

网友A:
不接网线呢? 会不会是唤醒功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接网线呢? 会不会是唤醒功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没接网线试过了,用U盘pe也不能关机

网友B:
看看主板开机键上的电压好多?如果2.0V左右就不对。哪里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一般3-5V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主板开机键上的电压好多?如果2.0V左右就不对。哪里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一般3-5V正常

量了一下,开机状态和关机状态都是3.45V左右!

网友:
主要还是查OC#信号。在技嘉1155主板上修过几块这样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