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战骑士GTX 960-DC2OC-4GD5-SI

楼主(2019-03-09):
现在情况,显卡正常亮机,可以进系统。一玩游戏或跑分直接切集显性能。FPS只有10。更换过英伟达公版4G  BIOS和华硕猛禽GTX960-4G BIOS。更换后是可以显示但进不了系统!有大师知道什么问题吗?求华硕战骑士GTX 960-DC2OC-4GD5-SIBIOS。

网友:
更换过GPU芯片,拆下的GPU芯片在网驰960-2G正常使用!

网友:
更换过GPU芯片,拆下的GPU芯片在网驰960-2G正常使用!也加焊过显存

网友A:
再想办法找原型号的BIOS   还有驱动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再想办法找原型号的BIOS   还有驱动可以试试

换过驱动一样。还是在找找。。。

网友:
BIOS版本还是很多种的 不能通用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