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小米6能进系统,屏幕黑屏,不亮屏

楼主(2019-03-09):
我手上有两块小米6主板,一块是好的,另一块就是屏幕黑屏的。我应该怎么修好?各位大神教教我吧

网友A:
问题太笼统了。对比来测量阻值电压这些把.........

网友B:
            修不来手机,估计给笔记本差不多屏暗。 或者主板掉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太笼统了。对比来测量阻值电压这些把.........

我把坏的主板,装上另一台小米6,开机还是可以进系统,屏幕还是不亮的

网友:
怎么排查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不来手机,估计给笔记本差不多屏暗。 或者主板掉电了

主板掉电会导致屏幕供电不足吗

网友:
换屏,换电池

网友:
我把主板换到另一台手机上面,也是一样没显示,不关屏幕的事

网友C:
很明显,再说两块主板,都有对比了,花点钱买个图纸三两下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明显,再说两块主板,都有对比了,花点钱买个图纸三两下的事

我不会看图纸

网友D:
用手电照屏幕看有无显示,有显示就查背光升压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手电照屏幕看有无显示,有显示就查背光升压电路

11楼正解,换屏都不行就确定主板的事。直接搞主板,屏灯电路

网友:
感觉像是背光升压出了问题!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手电照屏幕看有无显示,有显示就查背光升压电路

嗯,天亮了我试试

网友:
你这个显示座脚腐蚀了!就是背光的那个脚!重新焊接一下就可以亮屏了!最近比较忙!刚刚看到!

网友E:
可以确定是背光问题了,那应该更换哪一个零件呢?师傅们可以不可以说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确定是背光问题了,那应该更换哪一个零件呢?师傅们可以不可以说一下

背光升压电路搞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