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宝的点火回路没有点成功

楼主(2019-03-09):
板号上图。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。现在情况是单用适配器或单用电池都能开机。但两者先装电池再插适配器就不开机,电流为0.1多。测量公共点阻值500多正常,并且公共点电压是电池的电压14.8V。测量保隔的两个管子都没有导通,G极条件不满足,追查是ACON被拉低,再追是点火回路中的比软器正小于负导致比较器输出为低所以ACON被拉低,下图

单独用适配器时候,适配器电压会窜到电池隔离管中来,才导致电池和适配器同在会大电流,不开机。

那就拆掉电池的放电管一样适配器电压窜过来,再更换充电芯片的上管也不行,再更换充电芯片还是不行,再查充电芯片的反馈发现没有反馈功能。把适配器隔离管也全换了也一样

现在我想的疑问是把保管中的管子全更换过,充电芯片和上下管也更换过,都不行,并且把3/5电感的节点也断开,都不能解决适配器下19V窜到电池管子中来。

网友:
不错 思路清晰。方法可以 。但是注意绝缘要做好。

网友:
很好,又学习了,谢谢同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注意一下pq302 p管的g极的相关电路有惊喜,低电平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