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解 求图ThinkPad S2 板号DA0PS8MB8G0 REV:G不充电

楼主(2019-03-09):
ThinkPad S2 板号DA0PS8MB8G0 REV:G不充电,谁有图纸能发一份吗,谢谢,
现在机器不充电 9273 换过,电池换过,开机不装电池充电端有12.9V电压,
接上池只有比电池电压高0点几V,充电灯指示灯也亮,充电电流0.08A左右
有谁修到过些故障的没?谢了回复一下。

网友A:
查一下电池供电正常?  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电池供电正常?  ?????

现在只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,就是不充电

网友B:
ACIN,ACOK信号是不是正常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电池供电正常?  ?????

  这种情况不满足工作条件,可能是电池故障导致的  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ACIN,ACOK信号是不是正常.......

没图啊,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?麻烦给一份

网友D:
你先换个充放电芯片   这个板子充电芯片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先换个充放电芯片   这个板子充电芯片坏的多

充电芯片ISL9237换过了,故障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图啊,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?麻烦给一份

新机器没有图,我从淘宝也买不到,要说不充电,一般都是充电芯片,剩下要么就是EC了,它控制充电芯片。送你这个充电芯片的PDF吧

网友:
BIOS刷过没有。充电受EC控制,刷EC BIOS排除下。

官方电源管理软件安装下查看电池状态。之前一个案例用电源管理发现是改型号不支持此电池

网友(2020-02-25):
通病就是充电芯片9237,先更换吧。

网友(2021-02-01):
检查一下DOCK 口

网友:
应该是在预充电状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