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R330不认墨盒

楼主(2019-03-09):
今天修到一台打印机 R330 来的时候是喷头堵塞严重,我就拆了喷头清洗,没想到清洗碰头没有弄好,反而出现机器不认墨盒了,换原装或者其他的拍照墨盒,都不识别,并且出现安装5个以下墨盒就能识别,6个全部安装就全部不识别,看了网上说的解决方法都试了,喷头换了,墨盒接触板也换了 排线也量了正常,在绝望的时候准备换主板吧,我就把旧主板拆下,量了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通的或者断路的地方 ,结果找到了,主板上有个保险F2不通了,换后装机结果,行了。说了这么多啰嗦话,其实就一句话换F2就能解决不识别墨盒问题,把我的经历写出来,让其他人少走弯路。以下是F2主板位置图。

R330 2015年出厂的机器.rar

网友:
一看就不是专业修打印机的,专修的不用说都知道,是你不专业才走这么多弯路

网友:
其实是你拆时人为搞坏的

网友:
是自己弄给自己弄了个故障。。。

网友:
很少修打印机  这个应该是人为原因导致的 故障扩大了

网友:
我跟你一样。客户拿了R330台机器,五个墨盒可以认机,装上全部打叉,然后拆开墨盒检测板,测量1-2线板,发现保险熔断,结果焊了一个保险又挂了,结果更换了一个喷头,到清洗位置短路,更换新的照片级打印头,修好主板之后,还是无法识别墨盒。拆开主板看,保险跟对管一切正常,不知道还要换ic7还是什么芯片么。

网友:
老大 拆机第一步就是测量保险 和对管